显示器无显,指示灯闪白灯

楼主(2013-11-02):
显示器无显,指示灯闪白灯,没头绪,求指点
显示器

网友:
问题有两点:第一屏幕待机是黄灯正常是绿灯:白灯只有可能是虚焊或者是电源板的电容坏了??

网友:
先分清是 什么板的 问题再说

网友:
测量什么来你?拆开了吗?先自己不管思路亲自测量一下在发帖咨询

网友:
问题解决,电源板电容短路了,换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