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52G 内屏灰屏,有背光无字元,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3-11-02):
宏基 4752G 内屏灰屏,有背光无字元,外接不显示

Nv独立显卡,N13M-Ge5-B-A1,显卡换过,屏换过,屏线换过,接口偏压正常

没思路了,到底哪里的问题呢,大家给点意见,有谁修过最好了

网友:
刷bios没有呢

网友:
显卡到北桥的电容阻值正常吗?

网友:
LVDS条件正常不

网友:
显卡换好了没有,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呀

网友:
Bios刷过,显卡和北桥的电容有问题,应该一点不亮的了,显卡也换过,LVDS条件也正常啊

网友:
桥挂了,这种你要测接口阻值了

网友:
本来客户说不修了,就拿走了,过了两天,这机器又回来,是另处一个同行拿过来的,呵呵!现在发现,外接显示器,开机后会显示ACER的LOGO,过后就黑屏了,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现在遇上了一台跟你一样的不知怎么解决。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没解决,客户等不急,拿走了,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呢,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