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73vm-s2通电无码

楼主(2013-11-02):
通电后cpu风扇一直转,-12v +12v 5v 3.3v 4个灯全亮,诊断卡无码。望高手指点,谢谢先。

网友:
补充 cpu有温度,芯片组无温度

网友:
兄弟你懂电路吗,让我跟你怎么说好啊

网友:
查板的供电出来了?时钟  PG?BIOS?CUP好坏?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查找

网友:
有图纸就要查

网友:
同鞋你可以换个电源试试不,我曾经遇到过电源坏了的,诊断卡上所有灯都一个节奏的在闪烁,很欢快~

网友:
系统供电有没有呀,前几天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