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ES3G检测不到声卡芯片

楼主(2013-11-02):
有一片技嘉的P43-ES3G 775主板.进系统一切都正常,就是没有声音,后来查看是没有检测到声卡芯片(BIOS)也没有屏蔽,声卡芯片为ALC888 换了还是不行,还是找不到声卡,在线求助各位高手从哪里下手!谢谢

网友:
供电一般经过78l05,供电正常吗

网友:
查供电,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