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572N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3-11-02):
EMC 572N显示器,插电要等10多秒才哦有画面出来,如图只有图中三分之一有图像,慢慢的图像会拉开,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应该不可能是消磁的原因

网友:
重点查行场电路,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如是双行管的话查行幅电路,单行管的话整个行电路查电容

网友:
行幅,CS校正电路。

网友:
大哥这个是传说中的CRT吗~~~我记得里面有个旋钮放放电还是什么转一转就好了呵呵

网友:
这是个CRT显示器吧

网友:
已经搞定了 ,是灯丝供电滤波电容坏了,100uf/16v,只剩下8uf,故障时灯丝电压4.3v慢慢升到5.1左右,并个电容电压6.8v,换电容ok,谢谢大家

网友:
S校正电容可以漏电了

网友:
整好了,什么原因及过程就发出来,这样滴LZ才厚道啊!赞一个!

网友:
氨基酸法律答复克拉法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行电路仔细的查查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一下,仔细查查

网友(点评):
小心灌水扣分!

网友:
应该是行幅电路,可能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