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没供电RT9214

楼主(2013-11-02):
修一945主板内存无供电。量输出脚0.64V,MOS管G极0.64V。输出脚与控制脚电压相同,都是低电平。换掉9214和上下管。无果。求解,是什么坏了。9214,1,5脚有12V。7脚有2.4V高电平。6脚反馈脚有0.3V。8脚有0.64V电压。求解。。。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周边电容电阻换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阻什么的虚焊

网友:
打内存供电电感对地值是否有短路。

网友:
我搞错了,这原来用的是F72815SG,我用9214代换的.原来不行.这F72815SG只能同型号代换,找个换上,搞定了!~

网友:
我晕,你芯片型号都没看清啊。

网友:
我以为9214可以代换的,原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