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VTT和RE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02):
内存 一代  二代 三代  都有VTT和REF电压吗?     以前只知道有主供电 SPD电压         。主板上面好记住的测量点 在哪里?最好发个食物图片标注一下这几个关键测试点。

网友:
VTT是上拉作用吧,REF是参考作用

网友:
Vref是参考电压,VTT用作上拉,稳定信号传输,VREF在DDR1,DDR2,DDR3内存插槽的1脚上都能测量到,VTT电压在内存插槽旁边的排阻上测量,DDR3的VTT电压值可以在120/240脚测量,VTT和VREF电压值为内存主供电电压值得一半。为了方便起见,可以用内存打值卡比较方便。

网友:
对比了一下图纸发现DDR3 比DDR2的没有排阻了  VTT直接给内存    ,为什么DDR3就不需要排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