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NF520触发掉电 艰难维修 全是自己的失误

楼主(2013-11-02):
主板今天早晨拿来测试显卡插好内存 显卡  电源上点出发  花屏  是显卡的  问题  暂时  么有  关电  一旁去做事去了  等了20分钟  回来  发现  自动  关机 再触发  闪下就掉电。咦怪了,  再一看 CPU风扇  没有插,扇热器  问题  可以  煎鸡蛋。 怀疑温度过高  保护。等凉下来,还是一样不触发。怀疑  电源,用电源检测仪检测所有电压  都正常,怪了无意中,拔掉12供电 ,触发主板  跑FFFF有门路了 ,检查cpu三相供电,中间一组MOS的上官  烧了  再测上管控制机  两个串联电阻O.OO   短路  风枪斥候。焊下上下管,两颗串联电阻,在废板上找了两颗一样的焊上 MOS是  上管72T02下管86T02,因没有就用40N03全部代换。焊好检查  还是触发掉电,恩怪了,再测MOS管在板的数据 全部对的  啊。那是什么原因,供电芯片,这个  手上没有啊,不会是  他也坏了吧,但我 想  应该不可能啊,再找块Cpu换上   触发  跑马    哈哈哈哈   这个 背时的  CPU  害人不浅 啊。    最后我想  应该是  CPU风扇 没有接电  温度  升高,把CPU烧挂了,害的我有损失几十米  哎。大家以后一定要小心啊 ,偷鸡不成舍把米啊

网友:
自己的沙发自己座啊

网友:
长时间通电必须上风扇啊

网友:
给后来人一个教训

网友:
我来抢个板凳的~楼主修12v对地是怎么修的,能详细点么?12V有那么多的地方。。。

网友:
你那不是老子有病吗
长时间开机却不插风扇

网友:
我一般上CPU风扇的时候会先插线的

网友:
- -哥哥,你逗我呢。。。12V对地后,所有12连接的地方对地打值都是0~举个例子:12V对地了,电源管理IC没有问题,3个上管对地都为0,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哪个坏了?恕我愚钝,我是新人,请大虾详细点的。。。

网友:
这情况要先换U的啊,走弯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个 上管  对地为 O你指的 是 DS级对地 为 O 吗  电源 管理 IC没有问题的话 一般上管 G级导通电压波形是正 ...

我经常接收DELL台板,像320、380等。。。DELL的12V对地后,你按开机键后,开机键上的电源灯是亮黄色并一闪一闪的,是不会上电滴。上管的D极接的12V,当短路的时候所有CPU供电上管的D极对地都是为0,我就是想问,在不一个一个拆的情况下,如何检查出哪个管子坏了~~~我真的好愚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接收DELL台板,像320、380等。。。DELL的12V对地后,你按开机键后,开机键上的电源灯是亮黄色并一闪 ...

好像只能一个个地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能一个个地拆呢

感谢这位大哥看懂了我的意思~虽然依然没有快捷的解决方案,但是好开心~

网友:
上次一片N68的华擎主板。 做桥完 可以了  忘记上北桥的散热片了 同事在旁边说。冒烟了  我一看  完了      后来一量 北桥 挂了

网友:
搞这行的 要小心阿 ,

网友:
amd的 CPU温度本来就高,你还不安风扇。

网友:
AMD的U上机要烘扇的啊,自己开挂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