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2S 求助

楼主(2013-11-02):
HP4412S i3系列的,用电池可以亮,测试没有问题,用适配器开不了机。有修过的吗

网友:
电源检测型号问题

网友A:
用电源表试试有啥电流吗

网友:
先查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查隔离电路后公共点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源表试试有啥电流吗

用电表开到0.05

网友:
用稳压电源看一下有米有电流

网友:
这种故障不难修吧?   很多时候就是充放电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