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经验

楼主(2013-11-02):
笔记本维修经验汇总
一、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就是屏线坏了
   二、R32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多数为南桥空焊了。
三、T30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
   四、A30/31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也多数是显卡BGA空焊了。
注:最近也发现了几台T40的本本也会出现花屏的问题。
五、再说一个吧,如果是A22m A21M 经常出现掉电或死机的问题,那就是主板上的两个CPU供电芯片坏了。
六、T21、T20、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的话,那你应该仔细看一看你的风扇是否与CPU紧紧贴在一起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出厂时都是一个导热的小垫在CPU上面的。也许你的本本在经过别人修理过后,它就不见了。
七、如果你的本本是I-SERVICE或者是390系列的话,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现无法开机了,那你首先要看一看开机按钮与主板的那条连接线是否完好。量一量是否有开机电压呢?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八、总结一下,R32的通病的判断吧,首先你的机器在开机不亮时,在可以加电的情况下,你先取下内存,如果是报警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做一下BGA;如果是不报警的话,那应该是南桥和显卡的问题比较多。同样也是做一下BGA的
九、再总结一下各款笔记本的解密码方法吧,
首先是IBM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吧。就是刷芯片的消息。
国产的如果不是迅驰的话可以用放电试一试,比如台系的WINBOOK,方正、联想等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这样试一试吧。
十、Sample Text因为是昨天刚修好一台关于T30、R40及IBM双MOUSE的问题吧。这也可以就是我认为的双MOUSE的通病吧。
本本的病情如下:双MOUSE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单用摇杆时正常。但触模屏的不好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可以打开C壳盖,看到触模屏MOUSE,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清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路,就OK
我已经修过三次这样的问题了,都是这里出错的。T30、R40都会犯这个通病的。
DELL的可以刷24C02这个芯片的,丰胸。
十一、下面我想讲一讲关于屏暗的几种问题点:
首先是先测试高压条、背光灯的好坏。
其次是看给高压条供电的屏线是否有主供电.(有的高压条是5V,而有的高压条则是10~15或者更高的主供电来输入的)
如果没有主供电的话可以确定是主板给高压条供电的线路出问题了.大家可以一路查下去.相信问题会解决的.
解决屏暗无非就是这么个思路.很简单.吧!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本本的问题是多数都会有屏暗的现象嘛.,所以可以借鉴一下
再补充一句,关于R40屏暗的问题,它的问题会出现在休眠键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看,是否是它在作怪。这也是R40的通病。
惠普康柏3776TU 以及3系列的其他型号
用EVERREST查看一下 如果是三星的屏要小心了 会产生雪花屏现象
华硕X81S(有可能是所有型号) 驱动安装要按顺序装 而且一般不要装非官方版的 不然容易引起蓝屏DELL 1400 刷BIOS去吧 84核心的NV显卡。。。注意GPU温度,经常用everest测下,大概过了保质期这块NV显卡就就位了。
DELL D630, NVIDIA Quadro NVS 135M 显卡,82核心,最好更新BIOs,虽然DELL给它的是3年质保
THINKPAD R61 7755P2C COMBO读盘能力不是很强神舟T280S 光驱老坏! 现在用的天运F237S ,刚买显示器就有坏点,喇叭坏过,硬盘坏过!dell inspiron 1720右面喇叭不紧~会共振~~后来自己拆了~硬帖2片海绵胶布塞紧了~
问题解决
华硕A8 系列 喇叭离硬盘太近,会产生共振,声音过大会死机,甚至蓝屏,建议少用自带的喇叭,用音响或耳机
F8系列,虽然喇叭在一个位置,但是两个喇叭声音大小不一样,据说为了消除上面问题而设计'
E明基S41-C29,S41系列,有很多花屏现象,告诉大家一下!!!据说是N卡缺陷引起的!!
联想天逸F31的机器在改xp的时候出风口温度很高。
华硕F8H81SN-SL的蓝牙模块只能单方向接收数据,要买这款的注意下

联想 旭日 c467mt2370 集显。唯一的好处是经常接触的这一面不会很热,但这个机器的缺点也是很郁闷的的。
1.外观,合上盖后四四方方的,我所有的同学都说这年头没见过这么厚的本,(其实他的厚度和天逸f41差不多,我拿同学机子比较过,只是视觉上的厚而已,因为设计的太四方了)
2.电源口,超级超级紧,插拔几次后,在插着的时候很是松动,咣荡咣荡的,让我很是不爽, 不过倒是正常工作,
3.键盘说实话,比较差,我用了不过两个月绝大部分键就开始吱吱的响了,还有,曾经T键按不下去了,不过过了一个晚上它自己又莫名奇妙的好了
4.风扇比较频繁,也挺烦的,主要是因为我对噪音比较敏感,而且这机子没法用NHC调节。
0 ~; ' ]% S! k7 s8 j5.屏幕倒是够亮,但是可视角度太差,实在太差,尤其是上下角度,稍微一偏就全是反光的黑色。没法看电影。
6.左边的pc卡插槽,开机一段时间后那个卡托很烫,估计是和散热部分挨得近弄得,这要是插上PC卡...........呵呵弄得那边的两个USB口插时间长了也会比较热。
7.这个算是优点吧,黑色的用到现在4个多月了,没有掉漆的迹象,最多只是有点发亮,呵呵,同学的那台125C 掌托那里掉漆掉的很恶心.
8.这个机子没有S-video,没有1394,当时买的时候同价位的机器这些接口几乎都是标配,要不是看联想在本地就有客服,我还真就...........,需要这些功能的朋友请慎重选择。
9.电池稍微有些松动,不过不影响使用。

戴尔1420的硬盘不怎么样,速度与其他笔记本相比较算慢的,而且比较重,做工也不够精细。
索尼FZ37 当笔记本立起来的时候屏幕盖闭合不严,建议打开屏幕的时候从中间慢慢开,否则时间长了会令屏幕盖一边翘起,关不严。
asus a6tccpu 炫龙双核 tl52
显卡go7300
外观方面:
台系品牌的笔记本普遍很难说出哪个牌子做工精良,我的笔记本同样也是,外壳的接缝缝隙很大,而且发现有一点点毛糙,有点郁闷,眼不见为净!
整机重量加电池在3公斤之间,并不适合当便携式计算机使用,本人就是摆在电脑桌前当台式机的,有点郁闷2。
在多次的显示器开合之后,显示屏有时竟会没响应,所以现在的机子显示器很久没合过,有点郁闷3。
性能方面:
首先散热是个问题,区域集中在cpu及显卡之中,机子的左上方。夏天用着都害怕,于是加了个散热底座;
第二combo光驱是我的机子最快坏的地方,半年后就坏了,换了个松下的用到现在;
硬盘是日立的,虽然不喜欢日货,但是很经得起我的折磨,现在还很正常。
现在的电脑加了一条1g的kingston Ram,装了vista ultimate,运行还算稳定。
建议去驱动之家下载驱动,官方驱动很久才更新一次,而且装了后没几天就开始蓝屏。
个人觉得如果不喜欢玩最新游戏,不注重精良做工的话,这部机做个家庭娱乐本还是能胜任的。

HP Pavilion dv2209tx,买了快2年了,现在快后悔死了。散热问题非常严重,左手烫得难受。硬盘换过一次,主板也烧过一次更换了,现在没好几天机子又开始卡得很,玩大型游戏基本都很卡,用QQ都感觉打字打了半天敲不出来,特别是开机时间长的话,卡得比较明显。
个人认为HP DV2000系列的机子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散热全部集中在左边,这个HP客服人员都承认了。所以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HP DV2000系列的机子,虽然它的外观很时尚。
SONY VGN-FZ37
光驱关不严实.并且经常会在读碟时候发生共振现象. 这个问题打电话无数次客服.他们也没办法了 最后还是我自己想到一个办法, 放入光盘后拿一团棉花顶住光驱门就没有共振了.
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现象. 将要入手这个型号的朋友 请仔细留意这个地方.
HP DV2209tx,我的话音刚落,本本又坏了,昨天已经拿去克服中心,说是主板坏了,(我半个月前才换过一次主板的),真是晕死!!!客服告诉我,现在主板大陆没货,叫我耐心等待2周才能取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现在不想把HP这个品牌一棒子打死,但是如果大家要买HP的机子,强烈建议不要买家用机!早知道花钱买罪受,还不如当初下决心支持国货联想!
所有的笔记本电脑似乎都有散热不好的问题,简单的解决办法,放四个矿泉水瓶盖在下面,留有空隙,效果还算不错
dell inspiron 1520 散热不错
我的是T8100 G8600M GT的 外加1G*2内存
郁闷的是第一天到家的时候用预装的vista分区导致硬盘分区破坏,
只能通过全盘格式化才行,就这样系统自带的东西都没了
这里提醒下大家要分区最好还是用vista的系统盘引导进入安装界面再分区好了
不然真的好麻烦华硕F8系列的电脑硬盘声音较大,最大的缺点是散热窗在右边,其他的还可以
IBM R50e 三年前买的,硬盘声音挺大,键盘和通风口容易进灰尘,不容易清理,但是键盘好按啊,屏幕是溶质的,反光性差,所以视觉效果好,光驱旋转时声音较大。注意买THINKPAD的电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加内存条可能会搞的不保修哦。
HP520散热是个大问题,还有就是休眠按钮坏过,其它还好,不过屏幕转轴真的不错,用了一年多没有出现松动的现象,这一点比联想的强,赞一个!
HP Compaq Presario V3000 TU系列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温度过高,散热不佳,相应导致硬盘读写能力下降.
2008联想天逸F31,dvd-rw光驱在使用时光驱噪声太大!可能是吸抽式的原因,个人感觉不太舒服
HP200系列中的一部分 装 XP蓝屏 我试了很多办法都这样 就算装进去也有很多功能不能用.
acer 的 ASPIRE 4520G
本本的出风口直接对着上盖左下沿,时间长了会发烫,暂时不清楚会不会影响液晶的寿命不。
用的AMD的TL系列+nvidia的8400mg独显 发热量大家要心里有准备 这是买的时候没想到的
建议尽量用VISTA 装XP的话需要不少补丁
键盘区右侧比左侧软 很是奇怪 似乎是通病 不过总体上按键还是很舒服的:
内置读卡器开始的时候竟然认不出SANDISK ULTRAⅡ1G的SD卡 让我很是郁闷 最近更新了驱动就好了
还有就是本本满重的
这个配置跑CRYSIS就算了
维修经验

网友:
要灵活运用才可以这是死办法呀楼主

网友:
这是好老的资料了

网友:
这也可以啊 我当年做这行的时候就看过 现在太老了

网友:
这资料我当年刚入行的时候师傅教过,现在师傅都炼金去了

网友:
挺全的呀 学习了

网友:
今年还可能 修几台明年估计就没了吧

网友:
上面讲的机器都有点老了  不过偶尔也可以接到  辛苦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