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F41不开机 已修复

楼主(2013-11-02):
  开机没反应  测对地阻值正常  公共点不短   加电 没有3V 5V  查图纸

加电测得,ON3 有2V开启  ON5没有电压    查ON5

去掉PR332   ON5开启电压有   看来还要继续向上查

测PQ47没问题  PU15A的8脚没有电压  所以PU15A就没有工作   查VS

PD2后期有电压 19v  前端没有  看来VS压根就没有产生  继续查

好,查到根部了   VS由VIN产生,测PD4坏了  好办,料版伺候,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加电  电流一路跑上去了
装机测试,一切OK,给客户打电话报价

网友:
感觉文字表述有点少,不适合我们新手看稀里糊涂的感觉,呜呜

网友A:
去掉PR332   ON5开启电压有 【既然有了继续往上查?应该是没有吧?还有去了这个电阻已经短路哪儿来的电压啊?不懂,我没有学过电路期望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第一次发帖  文字少了点 下次注意哈

大哥回复一下我后面那个问题。文字表达对于我们新人很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PR332   ON5开启电压有 【既然有了继续往上查?应该是没有吧?还有去了这个电阻已经短路哪儿来的电压啊 ...

去点PR332   ON5电压由VL供电

网友:
l楼主好经验啊

网友:
维修,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

网友C:
楼主 分析的很明白   思路很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点PR332   ON5电压由VL供电

VL提供上拉的,去掉pr233,有5V开启,说明是 MAINON为低,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 ON5的电压 应该由 两路信号 供电提供的吧  一路是 MAIN PWON信号 经过 PR332电阻 过来的电压 另外 一 ...

是的  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VL提供上拉的,去掉pr233,有5V开启,说明是 MAINON为低,拉低了

就是这样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分析的很明白   思路很清晰

谢谢谢谢  第一次发帖  还有很多不足

网友:
思路清晰,看得不累

网友:
VS由VIN产生电路损坏,没有3V   5V

网友:
分析的很明白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仁宝的经典电路,呵呵

网友:
图文并茂,哪位能真正把开机的电路和原理做个详细的讲解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