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3.00

楼主(2013-11-02):
ASUS主板K42JR 内存绿色纸是K42JB板上有4个显存。。电压一睇像正常电流走1。97至2。02回落1。98左右跳BIOS写过就没有U换U是I3 350。。真想友人申下帮助手。。谢绝大家。。。

网友:
电流下到1。97至2。02上边写错左少少

网友:
看电流基本难看出问题的 要看电压时钟复位什么都正常没有

网友:
所有电压正常。没法只能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焊好啦是显卡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华硕是妖怪来的,很难修的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我晕,时亮时不亮,搞死人了都。

网友(2013-12-18):
这种故障都修过好多次了, 一直不稳定,一直会返修,客户一直意见很大,我看了很多论坛上面说的,有的说加焊一下CPU供电RT8856就好了,有的还说补两个330电容, 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稳定出故障,今天刚修好放店里测试正常,发给客户就用几天又返修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解决过。时显时不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