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华同方的怪病

楼主(2013-11-02):
一19寸清华同方的液晶显示器,开机的时候都很正常,只要电脑不重启或是显示器断电,用一天都没问题。但一重启电脑显示器就没反应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按开关键也没反应。。。过一会断了显示器的电再插上又正常显示了,一切又正常了。 拆开来,电源板高压都没什么明显坏的地方。。。。这会是哪的问题呢??在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这是这样的毛病 只要不去电就可以只要去了电不出3v5v 奇怪了多试几次又可以开机了

网友:
试试测一下,不开机的时候显示器各按健的电压,正常为3.3V,有低于这个电压把这个按键换掉,再一个就是把电源板的输出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按键板或者驱动板,电源高压板不至于如此吧,

网友:
检查驱动板

网友:
把按键换了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主 , 这种情况只能慢慢试  确实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