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定时掉电

楼主(2013-11-02):
换网卡之后定时掉电,不装网卡也是定时掉电,CPU风扇供电是从USB过来的,想不通怎么就会定时掉电了呢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 看看bios吧现在的机器 很多奇怪的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定时的 啥意思  网卡坏考虑南桥吧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散热绝对不成问题,改成了常转,不过还是半个钟那样就掉电了,头都大了

网友:
刷bios吧,肯定ok

网友A:
半个钟   是指0.5小时吗?
掉电有二个原因,一:BIOS数据错误,应重刷;二:主板有问题,有可能电容,如果是定时掉电,更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个钟   是指0.5小时吗?
掉电有二个原因,一:BIOS数据错误,应重刷;二:主板有问题,有可能电容,如果 ...

谢谢指点,我明天试试看,刷BIOS

网友:
貌似先换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