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戴尔N5010独立显卡——花屏

楼主(2013-11-02):
客户拿来个戴尔N5010笔记本,开机的时候不花进入桌面没几分钟就花屏了,外切还是花,换了根内存也不行,把机器拆开拿BGA台上把显卡做了两遍还是那样,屏线是没什么问题的。请哪位高手帮帮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显卡驱动看看啊 是不是驱动  还有就是bios

网友B:
要换显卡!!

网友C:
看一下内存

网友:
戴尔N5010笔记本 独立显卡,显卡芯片旁或背面没有显存颗粒吗?

网友D:
没上图,不知道何种花法,不过感觉还是显卡,换新的看看

网友E:
显卡芯片坏了换显卡芯片

网友:
看一下显存

网友:
这个显卡比较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换显卡!!

显卡今天下午刚换个新的问题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内存

拜托,内存我也换过的,还是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上图,不知道何种花法,不过感觉还是显卡,换新的看看

整个屏都是小格格颜色跟屏线没插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上图,不知道何种花法,不过感觉还是显卡,换新的看看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显卡芯片坏了换显卡芯片

哦,是吗!我试试吧,谢谢啊。

网友:
dell N5010有集显也有独显  这两款机子都很容易坏显卡。估计你的换个新显卡了。。。

网友:
换新显卡试试,显卡坏了

网友:
明显是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我也修过1台 N5010 开机红屏,换显卡 显存 屏线 内存 都一样,外接是字体发蓝!无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显卡今天下午刚换个新的问题还是那样!

只能动显存了

网友:
换新显卡。。

网友:
搞过几台宏基4750G的偏色,居然是搞南桥好的,哈哈

网友:
先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能动显存了

显存要都换吗?

网友H:
我见过一个非常几把的笔记本,比花屏好点,就是屏幕偶尔会 抖横调 ,结果问了代理,本打算发上去的,结果说重新安装一个系统就好了,系统是代理发给我的,哎,果真好了,真是几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见过一个非常几把的笔记本,比花屏好点,就是屏幕偶尔会 抖横调 ,结果问了代理,本打算发上去的,结果说 ...

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看看啊 是不是驱动  还有就是bios

我试试看吧,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是吗!我试试吧,谢谢啊。

芯片换好了记得加张铜片  这样散热效果好很多

网友:
已解决,更换个新显卡。

网友(2015-02-28):
DELL N5010的显卡爱坏

网友:
修过几次,显卡确实容易坏。

网友:
最好是买全新的回来做上去。加焊和直球,都撑不了多久。

网友(2015-04-16):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干完显卡不行,你就换吧,估计不良了,

网友(2016-04-11):
开机报警八声

网友:
换显卡试试  是不是板层掉点

网友(2016-06-01):
换显卡试过吗

网友:
这机器一般显卡问题

网友:
显存导致花屏确实不好修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显示花屏,加显卡不行、换显卡芯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