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16 转换电路3.3

楼主(2013-11-02):
SONY  MBX-216
电流上到0.48掉电。
进过一翻盘查,发现无VCC3  3.3V只有1点多V 和VCC5    5V也一样1点多。电压不够导致。

查MAIND只有2V这样。不对。正常应为10V左右。查MAIND来源

MAIND由PQ31不导通得到。按开关量2PIN  0V,电压OK。量3角只有2V
在量PR111 一段有15VPCU.量PR111阻值也正常。没法了更换了在说吧。更换不好。在吧PQ31也更换了无果。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想了先。会不会是转换管子坏掉了。量管子正常。哎不管了换下看下吧。换了通电一样。
现在想不出来是那的问题了。
那位大哥指点下小弟!!感激!!!!!!!!!!!!!!

网友:
把保险电阻pr58和pr63取下来测量maind电压如果正常,说明后级电路有短路故障,

网友:
量转换阻值正常,找不到保险,把管子拆掉量测,还是只有2点多V

网友:
再拆pc78量,不行,把pq31拆了再量

网友:
MAING 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PR111那里接触是否正常,要不然直接飞线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呢

网友:
这个思路和仁宝的一样,看看仁宝的例子应该会有收获的

网友:
断开PR111看上面15VPCU正常不!如果正常就查查PC59、61、78!如果15VPCU都不正常的话那就只有查前级拉!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修才对!

网友:
如果找不到问题,,就割 线,,,飞线,,这个信号漏电,,还是比较好修的,,因为电压可以直接量出来,,,有些信号,走的高频,而且没电压的,那种漏电的情况,就修不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索尼MBX-216都会出现的,有的是电池不能开机 有的是要插上适配器才能开机,单独用电池开不了

网友:
感谢图纸的提供者 ,楼上的问题肯定是MAING的信号转换不正常,导致的15V不通,导致PQ10不导通 ,所以掉电

网友:
按下开关MAING低电平 15V才能导通 后边的3VCC才能出来

网友:
不好意思 看错了,收回我的说法

网友:
我的是0.70 掉电   还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