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华硕进系统蓝屏或重启

楼主(2013-11-02):
K42JC华硕进系统蓝屏或重启不能进PE ,都会有什么原因给指点一下

网友:
先软后硬,换内存,测硬盘,看蓝屏代码
好多情况都可以出蓝屏

网友:
BIOS 蓝屏代码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硬盘有坏道或者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得分详细情况论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是cpu坏了

网友(2014-06-09):
刷个BIOS或者换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