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W510 T510进系统掉电问题

楼主(2013-11-02):
     最近看了一下网站,发现很多人都在愁W510和T510进系统掉电的问题。本人恰好修过几台,也算是通病吧,以下是个人经验。
    同行送修的W510报修进系统掉电,拿到手后直接开机,系统进滚动条就掉,情况类似acer 东芝几款NEC大电容引起的进系统掉电问题。难道此机也是大电容?拆机后发现还真是大电容,(但不是NEC的 具体是什么我也忘了)不会吧,IBM什么时候这么坑爹了。保险起见,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波形,波形正常,这就奇怪了。先不管,测量了一下主板各大阻值正常,各大供电也正常,难道还是大电容的问题?
     不管那么多了,先加几个电容再说吧,加好后套机测试问题依旧,郁闷。但不经意间看到可调电源上的待机电流为0.087A,有点偏高,有漏电的嫌疑。(因为同行送修的时候有电池就没用电源了)重新拆开接电,用手摸了一下主板发现CPU后面的一个特殊MOS管发烫,(金色的那种),心中一喜,从废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去后套机试机,怀着激动地心情按下了开关,当系统进入滚动条,接着鼠标出现,再接着系统自带的开机声音响起,我知道 OK了~~ 接下来重新重启了几次后一直OK  到此此机修复!

  另外提醒一下,IBM的这个MOS管与其他主板的第一脚不一样,仔细观察哦!不然........我已你们的人品发誓,你们会后悔滴!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
这机子以前卖的贵,又不容易坏,到现在还没接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前要多观察。楼主做得好

呵呵  过奖   开始还是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以前卖的贵,又不容易坏,到现在还没接到过,学习了

嗯  最近慢慢出来了  算是通病了

网友C:
今天刚好 遇到这样的机器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机子我这还没接到过了!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D:
这本还没修到过,CPU后面什么管,楼主最好图文并茂,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
上次遇到没有搞好

网友:
特殊MOS管发烫你指的是CPU供电MOS管吧,俗称龟壳MOS管/

网友E:
另外提醒一下,IBM的这个MOS管与其他主板的第一脚不一样,仔细观察哦!不然........我已你们的人品发誓,你们会后悔滴!LZ你都这么说了,你配个图片给我们没修过的人学习一下,看看是怎么个不一样也好呀!至少有人会感激LZ,给你加点分呢!

网友F:
去年国庆节的时候碰到一台 结果没修好  客户换板子了  原来是这样呀  谢谢楼主 分享  楼主说的是那种铁壳的MOS管吧

网友G:
楼主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好 遇到这样的机器 .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东西就要靠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年国庆节的时候碰到一台 结果没修好  客户换板子了  原来是这样呀  谢谢楼主 分享  楼主说的是那种铁壳的 ...

对的  就是那种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另外提醒一下,IBM的这个MOS管与其他主板的第一脚不一样,仔细观察哦!不然........我已你们的人品发誓,你 ...

当时没拍  IBM所标的第一脚箭头是假的,你们摘下MOS管会发现下面芯片接触的两个教的形状不一样  依着那个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本还没修到过,CPU后面什么管,楼主最好图文并茂,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

没来得及拍啊  就是金色的那种  cpu供电管  下面有位仁兄跟我说的是龟壳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时没拍  IBM所标的第一脚箭头是假的,你们摘下MOS管会发现下面芯片接触的两个教的形状不一样  依着那个 ...

哦   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好 遇到这样的机器 . 谢谢楼主分享

呵呵     搞定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搞不懂你们  我发了最起码可以提醒一下你们  以后你们遇到了也就不用走弯路了  何必咄咄逼人呢

网友I:
难道说你换MOS管你换错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搞不懂你们  我发了最起码可以提醒一下你们  以后你们遇到了也就不用走弯路了  何必咄咄逼人呢

哪里有啊,确实有清晰冷静的头脑,谢谢楼主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难道说你换MOS管你换错过?????

这倒没有   只是认真看了一下  觉得有点不对  后来就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啊,确实有清晰冷静的头脑,谢谢楼主发帖

得  你这么一说我倒不好说什么了  不过确实有那么一分运气

网友J:
就是乌龟壳,和B460一样的,这个不能看标的第一脚,外面4个脚是D级,G级在壳子里面较大的点,S级是壳子里面较小的点,多修几次就明白了!!!!而且这个机器我修过,后面3组乌龟壳,中间的上管容易坏!

网友K:
那种MOS很容易坏,很薄热量很集中,最好全部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乌龟壳,和B460一样的,这个不能看标的第一脚,外面4个脚是D级,G级在壳子里面较大的点,S级是壳子里面 ...

对的  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种MOS很容易坏,很薄热量很集中,最好全部一起换掉

有道理  不过我一般就换坏的那一个

网友(2016-09-23):
这个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
显然是量一下电压稳不稳,要不就换个风扇,其它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2017-02-11):
好经验,值得收藏!!!好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倒是把这个特殊MOS管发来看下实物和型号引角定义呗

网友(2018-04-29):
铁脑壳 MOS管???????????????????

网友:
这个电容也是问题之一,改掉总是比不改要好!

网友(2020-08-18):
谢谢楼主的提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