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适配器掉电,电池正常开机进系统

楼主(2013-11-02):
今天收到一台CQ42 用原装适本器,用电池能正常开机,两个同时装上开机适配器一按开装能上电但瞬间就掉电转为电池供电进系统
适配器是好的,隔离管换个,电池隔离管G极27V和0V来回跳变,求解在线等是ECBIOS程序的问下已自已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在隔离保护那里,仔细看看图纸吧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修好吗?是EC bios问题

是的是EC BIOS问题

网友:
现在的bios出的问题是难以想象的!

网友:
还有BIOS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
修修电路,BIOS

网友:
CQ42上次用HP充电转接头不能开机。
这是中间带检测针的3线适配器。
如有的话再换个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真没见过

网友:
估计以后CPU集成了NB、SB、显卡,电脑坏了,除了电路(有的电路也是BIOS原因引起的)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我这一台是CQ40的,问题和你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

网友:
刷个bios不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