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两天才修好CMOS放电能开机,不放电开不了机

楼主(2013-11-02):
47                        海尔T68G用的是华硕的板子(H14MH)图纸是T53S 图纸。这个机子客户拿来说CMOS放电就能开机 ,不放电开不了机,其实后来(是这样的,放掉电之后是主板自动上电,插上电池,第一次是自动上电开机的,关机之后再开机,就开不了)我们就按这个修,查RTC电路,查时钟,全都是好的,时钟及协振电容也换了,EC旁边的晶振也换了还是不行,下面就查EC,和南桥了,查开关到EC的信号PWR_SW,有高低高的跳变,但是EC收到PWR_SW#信号,没有给南桥PWRBTN#用,如果用镊子把这个信号接低了就可以开机 ,试了几次,都可以那可以确定是EC坏掉了,没多想把 EC换了,上电按开关,还是一样,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过了一天,接着查,感觉是桥的问题,把桥换了还是一样,其实后来想想肯定不是桥的问题因为EC到桥的信号PWR_BTN#手动拉低是能开机的,后来师傅查到了LID信号,此信号正常开机应该是高电平,被拉低以后是开不了机的 ,LID短路,LID信号拉低。
把LID信号断开后,上电,正常,试了几次都行的。维修完毕。。

网友A:
南桥问题或者BIOS

网友:
不错今天又可以捞到不少钱咯。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很少的遇到

网友:
有关开机问题,必查LID,这个坏的很多,联想G460好多坏的。

网友:
LID... 就是合蓋檢測訊號的問題囉~

网友:
看到LZ搞好,高兴啊,偶就悲催哦,前几天一台COMPAQ V3000 965集显板也是这病态,没整好!电池放电就能开,装上电池或重起不能,郁闷!BIOS换过也不行,机器成色差,客户郁闷中拿走了!

网友:
额,这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吧,还是动桥大件时,先判断清楚了先。

网友:
意思是故障 没有根本解决咯?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学习下

网友:
LId 是屏幕闭合检测信号。 没遇到过,我觉得应该是能开机,但是不显示。。。所有的机器这个拉低都不会开机吗?

网友:
lid这信号断开是不是合机还是亮屏呢

网友:
LID是EC待机条件之一,如果EC待机条件不满足,按开关后EC是不会发出PWRBTN#和RSMRST#这两个信号的,从而南桥没收到这两个信号,SLP也自然不出来,那么触发当然没反应咯...

网友:
LID是EC待机条件之一

网友:
刚开始整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整出经验来了就好了,不用再换桥的。

网友B:
LID是开机电路要重点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问题或者BIOS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先把BIOS刷了,南桥也换了。还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是开机电路要重点查的条件

很多维修的兄弟这个信号都给忘了,这个信号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