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与烙铁焊接温度

楼主(2013-11-02):
请问:BGA返修台 一般设置200多度就行,烙铁为什么要设到300-400度?

网友:
BGA焊接是整个面加热,在一定范围内,板子都被加热了,热损耗没有那么快,烙铁焊接时是点对点,热损耗比较快。

网友:
版主 说的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
热风枪也要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