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1-02):
客户今天送啦一台联想SL410K   ,通上电测试开机到0.76掉电,而后还能开机还是掉,判断短路或者缺电压,拆机测得 除了显卡 U没供电外其他都正常,想着走走捷径上网看有通病没,  查来得知这款机器BIOS 容易出问题,然后就下载资料刷了之后,故障依旧, 没办法查图纸

1PIN , EN 3.3v 正常  2PIN ,VDD 5v正常   11PIN,基准电压 1.98 正常, 7PIN  TON 19.3V 也正常     按道理电压应该可以正常输出的,  耐着性子查周边电路查,查到PR225时 阻值19K欧  感觉有门,然后测PR227  没阻值 好像是击穿了,拆下来测 是正常的75K欧  测板子MAX8792  9PIN 短路  终于查到问题了  换了MAX8792  之后 把PR227装上  OK  终于亮了

昨天有一个HP G63 也是开机1.4A掉电,感觉问题不大,报价之后打发客户走 ,  拆开用电流表裸板测试 掉电 ,以前遇到过HP适配器不匹配也会掉电,适配器也不行,最后把内存拿下来擦了擦金手指  开机测试OK    ,哈哈
,呵呵  ,其实细心点都不会太难    我也做维修没多久 第一次发帖多多支持

附上SL410K 集显独显 图纸 BIOS

网友A:
这个8792是输出那个供电的?缺的是那个电压?没看明白

网友B:
增长知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长知识啊。。。

确实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出哪个电压的。。呵呵。。这么说这台是欠缺电压导致掉电的了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C:
修这个都是下角的一个电容挂掉

网友D:
查到PR225时 阻值19K欧  感觉有门,然后测PR227  没阻值 好像是击穿了.还没有见过电阻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都是下角的一个电容挂掉

哪个下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792是输出那个供电的?缺的是那个电压?没看明白

不好意思,是显卡供电

网友:
经验确实重要啊

网友:
   心细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C363      那是集成显卡的通病

网友:
PR227  没阻值?请问楼主,为什么在板时测电阻会没值,拆下来却是有值正常的,这个不是电容,按理在板也要有值测的到啊

网友:
我这台是独显的, 后来发现是北桥问题,导致掉电

网友:
电流到0。8 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到PR225时 阻值19K欧  感觉有门,然后测PR227  没阻值 好像是击穿了.还没有见过电阻击穿的

不是都说了PR225连接的是芯片9角的   楼主说了9角都短路了  肯定没有咯

网友:
有用的东西!下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不光细心,思路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