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一端有波一端波形慢慢变直流电 但是能亮机

楼主(2013-11-02):
32.768晶振一端有波一端也有波形但慢慢会变成直流电能触发能亮机,但是机器会不时的掉电调到待机。

测各大电容电压和波形正常
现在还有什么可能性?
现在会有哪个信号容易掉?

网友:
好像是正常的,示波器有内阻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比方说:现在有块板子不触发了。
但是晶振量下来又是这样的情况一端有波一端没波,那我怎么判断这个晶振是好的?

网友:
你表笔打错了打到10X就看得到了1x看不到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很多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