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通显示掉电

楼主(2013-11-02):
一台富士通 I3的机器  可以显示 进BIOS多久都不会掉电  进PE有的时候长一点 有的时候马上就掉了

所有外设都取下来了

测了所有电感 发现有一个电感电压是0.45  连接到CPU背面电容上面的  因为没有图纸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现在I3的机器有二种CPU电压?   但是我测没有掉电的时候 在BIOS下一直都是0.45V

网友:
有没有人给个进系统掉电查的思路啊  这种可以显示的机器 不敢乱来

网友:
考虑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