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21进水过后 怪问题

楼主(2013-11-02):
晚上客户拿来一台联想L421笔记本进奶茶了,I3处理器的!拆开清理干净水可以开价点亮!我便装机了,装好发现开机过了LOGO过后屏幕上面要求按F1进设置,以为时间问题进去改好时间重启还是要求按F1进设置!但是发现已经刚刚改好的能保存,但是不管COMS放电还是什么都不行!开机就要求按F1进设置,重启后依旧!哪怕LOGO的时候按F12引导页没有用!想不通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进PE打开分区工具,点击文件右键,再左键点击重设引导程序,按确定,重启就进入系统了....记得板子进水的地方最好用风枪烘烤6、7分钟

网友:
会不会是小八脚IC地方也进水了?正对左边二颗100K电阻

网友:
根本引导进不了PE,不管你LOGO哪里操作了什么,开机就按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