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2.0外接花屏,内接6分屏。

楼主(2013-11-02):
一台ASUS K43SJ的机器,版号K43SV REV 2.0.外接花屏,内接6分屏。显卡重做一样,换一个全新的还是一样。
刷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CPU换了也是一样。官网下了个BIOS,在系统下刷了还是一样。4个现存都全部加焊过
还是一样。真是见鬼了。修过这个机器这种故障的都来说说。

这是外接的画面,内接6分屏就不上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桥坏了,你测量数据线阻值了嘛

网友:
查显存  供电  还有就是换的显卡你就确定百分百没问题  还有最好把现存全换了把

网友:
显卡或显存坏了

网友:
仔细查下 供电电路的 滤波电容 有时候漏电 有可能导致   这个 图像 你这个图像 不是显卡虚焊 或者坏的花法  我感觉像是干扰导致的  希望对楼主有用 仅供参考!!

网友:
看看显卡边上是不是断线,掉点的

网友:
感觉显存吧..你在换换显存试试

网友:
曾经在哪看过一帖子有点印象,那人好像是显卡供电引起的,好像是一粒电容的事,版主可以参考

网友:
根据个人之前所遇见的情况,分屏的一般是显卡问题,个人意见!

网友:
看外接画面感觉很像是显存的问题,建议换显存试下!

网友:
换显存, 不行对照显存图纸挨个打阻值, 碰到过1个T400板层断线的, 折腾一圈才发现

网友:
显存问题,上次就是上BGA时把显存弄虚焊了,再加焊就好了,供楼主参考

网友:
昨天修了台联想,换显存好的

网友:
看下滤波电容 阻止是多少

网友:
像显存的问题,有台三星本遇到过,做显卡的时候显存也冒珠了重植显存OK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显存坏了,换显存吧。

网友:
6分屏都是显卡故障的多,多在显卡周围找故障,显卡的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