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救啊

楼主(2013-11-02):
我的
笔记本
联想f40a现在是不插耳机内置喇叭都正常,但是只要插耳机就全部都没有声音了。系统和驱动我重装了很多次了。都没有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各位大侠帮忙啊!
笔记本

网友:
耳机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先换耳机接口吧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你把2个耳机孔调换一下看看

网友:
怎么感觉是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