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AOC 980Vwx维修后出现三大图像分割区域如下图所示,望大侠们解救

楼主(2013-11-02):
图一是整体效果,其实图像区域1才是真正的显示器显示效果,2是有暗纹和跳动的灰色杠,3就是图像区域1中的上部分区域

这张是细节图
此显示器是AOC 型号980Vwx,屏型号 M190Z1-L01 Rev C1,开始此显示器是花屏,经维修后出现上图的现象,我更换了很多型号的通用驱动板,并且还刷了通用的19寸宽屏的程序,电源板也换成全新的高压电源一体板,结果症状依然,求各位大侠解救呀,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3-11-5 19:20):
感谢二楼的师傅和各位技术支持的朋友,就是分辨率的问题,我用通用版改成1680*1050分辨率就好了,烤机到现在没出问题了~感谢感谢各位

网友:
这是片19高分屏.19的尺寸 但分辨率是1680 x1050 你要烧1680x1050的程序进去就行了.

多谢二楼师傅,问题解决了,但是都是用了好几款通用驱动板才搞定的。谢谢各位朋友的技术支持~~
就是二楼所说的,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分辨率不对 导致的  建议楼主刷一个1680x1050的通用程序试试

网友:
应该是MCU固体文件重写一下就好了。我遇到过一个是两个画面的

网友:
我改通用版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按一下开关边上的AUTO就OK了.

网友:
看起来像分辨率问题

网友:
感觉是显示器的问题 不是分辨率

网友:
屏线擦擦看 本人是小白  高手勿喷  只是提供下意见

网友:
你不换板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你用手触摸屏电路上的零件看有变化没?

网友A:
楼主按照楼上说的刷1680X1050问题解决没?之前花屏你是修的哪出现现在这个问题的

网友:
屏线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换个原装驱动板,试试,网上应该不贵吧

网友:
楼主刷完1680x1050了吗?怎么样了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怎么能看出是高分屏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修好说一下啊

网友:
通用驱动板上面的分辨率改成1680x1050了还是不行哦,是不是要单独刷支持19寸宽屏1680X1050分辨率的程序,通用驱动板上面跳线跳的分辨率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按照楼上说的刷1680X1050问题解决没?之前花屏你是修的哪出现现在这个问题的

就是更换的驱动板,之前原装的驱动板是能正常用,是用了一段时间就花屏了,后来我换了通用驱动板就成现在的症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更换的驱动板,之前原装的驱动板是能正常用,是用了一段时间就花屏了,后来我换了通用驱动板就成现在 ...

之前的板子好的时候是正常的换了驱动板成现在这样,那肯定是程序不对了

就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