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显示

楼主(2013-11-02):
今天修到一台HP CQ40的机器,AMD独显,ATI的显卡,板号LA-4114P电流跑0.3---1.2--1.7--1.6,换过CPU,刷过BIOS,加焊过北桥,显卡用风枪吹过,还是不显示,有谁遇到过样的情况,在线期待高手解答
cpu

网友:
有时候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重做显卡。。。

网友:
前天一个CQ40我加焊北桥好了。这机要1.9A左右亮。开始循环掉电再上电到1。6A 键盘边2个白指示灯闪

网友:
风枪好像不如BGA成功率高
同意楼主:
5.0
czs1990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重做显卡,北桥

网友:
灯连续闪几下,四下的话 除了U 座子也爱虚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弄BGA,得先分析下电路啊,

网友:
看电流,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已经跑码了,应该是内存没过,北桥虚焊可能性大点

网友:
用风枪加你能保证成功率吗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极大!CQ40的BIOS不好耍!有的机子刷了也不亮(BIOS跟主板不匹配!)如果加焊了北桥,吧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

网友:
AMD的北桥遇到的加焊能好的,和重植能好的,比例快一般一般了

网友:
这款显卡芯片是比较爱换的

网友:
直接更换 北桥吧

网友:
换芯片吧 加焊有时候不好用

网友:
加焊 下 风枪不一定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