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掉华硕K42JR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02):
  机型:华硕K42JR
板号:K42JR 1.1
故障:无待机
维修时间:2013年11月2号
地点:福建 泉州
过程:拆机,看板上是否有掉件,错件,腐蚀,维修过等。这些都没问题,再就是用万用表打全板各大电感二极体值都在正常范围。我想这些过程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我还是说了,直接上电用万用表测待机+3VSUS和+5VSUS都无电压。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示波器来测,先关闭电源,探头直点在+5VSUS上再打开电源,波型如图: 峰值达到了5.8V明显不对,过压保护了,经验告诉我,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滤波电容失容引起,换电容PCE8110待机出来了, 到此机器修复,在这里我要说下:可能会有朋友会说这种简单问题还用示波器修?当然不用示波器修一样可以修好,但最起码这个故障我不会先去换供电芯片和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就秒掉了

 会员10611242元2022-10-22 00:03

人不狠,站不稳 + 10 赞一个!

网友A:
你的示波器上   显示的  VPP(1)             PRD(1)            PREQ(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示波器我连半吊子都算不上,有时间真应该去实地学习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   我修的一个本本  能亮机   几分钟掉电    示波器双通道抓波  RSMRST#引起的,换过EC,HM55的桥   还是不行       我需要查EC的哪些细节性的信号      坐等楼主回复

wxf

网友:
楼主这招 真是高  !!直接判断后级有短路 这样才是秒杀 楼主的示波器什么型号   ?

LZ这不是短路哦,这是滤波电容失效了,但是没有到地哦,就像NEC大电容一样滤波效果如果差了就会出现杂波,导致不定时掉电,这是输出5V后,待机芯片还要检测输出的3/5V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

网友B:
你这重点应该查3  5V待机上

wxf

网友:
这招很绝,看来示波器必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重点应该查3  5V待机上

你可以用待机电压开启脚和3V或5V待机电压比较,看是开启引起还是3   5V引起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牛逼啊 我都是用表笔的 示波器原来学的时候没教我 什么时候还是叫店子的兄弟教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待机电压开启脚和3V或5V待机电压比较,看是开启引起还是3   5V引起

谢谢了,下次只要是你的帖子都要加分的哦

网友A:
你的示波器上   显示的  VPP(1)             PRD(1)            PREQ(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波波怎么没有这三个黄色的字体啊?(请楼主不要见笑,本人技术不精)

wx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上   显示的  VPP(1)             PRD(1)            PREQ(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波波怎么 ...

你的也是普源的?这下面这三个是可以任意设置的,可以换成其他的,比如峰峰值, 平均电压,频率,最低电压,最高电压  周期,占空比等,这些都是可以设置在下面的,但同时只能设三个在下面, 你的可以你没有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也是普源的?这下面这三个是可以任意设置的,可以换成其他的,比如峰峰值, 平均电压,频率,最低电压 ...

很感谢你的所有回复,学习了

网友:
店里有示波器也不懂设置,测波形衰减多少倍,测电压衰减多少倍等

网友:
普源1102E,北京的弟兄们都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牛啊!直接用示波器秒杀了,换作是我来修的话 估计得测量老半天才能修好。 楼主 测量 3 5V PMW电路   ...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谢谢分享,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但如果没有示波器还是很难查出来吧,这给我们新手来说是宝贵的一个例子!

网友:
确实厉害,基础打的好,但是不否认有运气成分在里面。
   要万一打出来没问题,你还是要去查3/5V芯片的工作条件,查隔离保护

网友:
一直想学示波器 就是没逮着机会  楼主高手啊

网友:
敢问楼主示波器的牌子 和型号 也想入手一个 就不知道买哪个好用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可以发现一些比较隐蔽的故障,如电容性能不良,而万用表就没有这样方便了。

网友:
对示波器咱还是没了解  老师感觉那东西 没多大用  看来也得学学用示波器了

网友:
示波器真是神器,至今不会用,哎。。。

网友:
很就都没用示波器了,现在自己开店,示波器太贵了,有点不舍得下手啊,不过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不过有点小贵,修的机器少,买个有点浪费

网友:
楼主是泉州哪家的啊?

网友D:
示波器有两个通道,对不,1就是CH1吧

网友:
好多哦~~~~~我问下楼主~~你用波波测量时5.8v,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是不是在上电的同事万用表也能看到这个5.8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有两个通道,对不,1就是CH1吧

对的啊,  黄色的是CH1   蓝色的是CH2

网友:
我的是优利德UT2102C..,可至今都不会用,可怜啊。

网友E:
莫非是在益华?

wxf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莫非是在益华?

难道你是在益华,在哪家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的示波器.我的在接灰.楼主的在赚钱.这示波器买来的时候.也没有详细说明书,根本就不会用啊.

网友F:
用万用表应该也是可以测到电压的啊?只是可能很低而已吧?

wxf

网友:
峰峰值不是6.72V吗,楼主什么眼神

网友:
电源问题 示波器就是好用。

网友:
楼主你好 可不可以当我师傅啊  交交我如何用示波器。可以的话加QQ372710045 谢谢

网友:
正常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
这个能叫秒啊,细心而已

网友:
还没搞过过滤器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店里有,一直不会用,看样子要找时间学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应该也是可以测到电压的啊?只是可能很低而已吧?

过保护的一般测不到的,万用表响应速度慢,万用表还没来得及响应,电压都掉下去了,高端点的万用表可能是可以测到的

wxf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保护的一般测不到的,万用表响应速度慢,万用表还没来得及响应,电压都掉下去了,高端点的万用表可能是 ...

示波器的好处就是他速度快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运用的真不错。值得加分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上   显示的  VPP(1)             PRD(1)            PREQ(1)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示波器维修事半功倍

网友:
好经验,没示波器还真要查其它元件!

网友:
示波器还真没这么用过

网友:
这有点神话波波的嫌疑,还是靠的经验吧。

网友G:
牛人啊,楼主想问你一下,这种数字示波器怎么样让它捕捉这种瞬间信号啊,我那台AT1102CAL,用起来感觉到特别迟钝,每次探头放好后要按一下“AUTO”键,过了一两秒才会显示波形,要是这样测的话,像楼主遇到的这种波早就没了。

wxf

网友:
     能分享下示波器是怎么调节,才能看见瞬间的保护,确定是否是电容问题啊。我有示波器,但是一般都只能用来测量下时钟

网友:
lz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人啊,楼主想问你一下,这种数字示波器怎么样让它捕捉这种瞬间信号啊,我那台AT1102CAL,用起来感觉到特别 ...

你是安太信的吧?没用过,但应该也是可以的吧,设成单次触发

网友:
对,就是安泰信  AT1102CAL 当时我也想买普源的,不过米不够,呵呵。

网友:
安泰信的还可以了  我也是用这个哦

网友A:
楼主哥哥,能不能说下你的双通道抓掉电的示波器设置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哥哥,能不能说下你的双通道抓掉电的示波器设置

时基先设成1MS左右,下降沿触发,不行再可以设大点或设小点,瞬间掉电的那种时间要设小点,设太大了是抓不到的,你可以按照我前几个帖的来设也可以啊

网友H:
示波器   是数字的 吗 楼主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   是数字的 吗 楼主

是的,模拟和数字在图片上你不能看出来

网友:
示波器修机还是不错。

网友:
呵呵    改天也买个普源的玩玩。。。

网友:
正规培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呀!替你感谢讯维呀!

网友:
这么的啊,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是很方便,不过,我还是习惯先用万用表测量,没招的时候再用示波器

网友:
想问一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    好用不好用啊????

网友I:
想问一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    好用不好用啊???? 还有 型号  .....  谢谢了啊

wxf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    好用不好用啊???? 还有 型号  .....  谢谢了啊

普源DS1102E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    好用不好用啊???? 还有 型号  .....  谢谢了啊

用起来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是在益华,在哪家

你是在哪家呀  看我知道不

网友:
示波器有啊、但是还不会用、

网友:
嗯嗯  谢谢了啊     还想问一下是在迅维买的吗?

wxf

网友:
LZ示波器是普源什么型号的?多钱?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的示波器什么信号  多少钱

网友:
又一位抓波高手

网友:
帖子很强大,又学了一招

网友J:
为什么这个电容失效就要过压呢?

wxf

网友K:
有这方面的资料分享下

wxf

网友:
高手啊,下次,我也这么量!

网友:
你的示波器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L:
这有什么稀奇的!适合新手看看!楼主跟迅维管理员到底是什么关系!???怎么随便发个帖子都能被加精啊!有些人花了不少的功夫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唉,,这是什么世道啊!

wxf
帖子好与不好,完全取决于读帖者,读帖者认为可以就给你加分,支持的人多了系统是会自动加精的,与迅维内部人没半毛关系,这当然要你的帖子有看点,不然谁给你加,肯请高人把你的降龙十八掌都使出来,也让我们这些新
wxf

网友:
楼主你在泉州哪里啊?还是就是泉州市区?呵呵,有机会想去看看你的高超技术,不知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这有什么稀奇的!适合新手看看!楼主跟迅维管理员到底是什么关系!???怎么随便发个帖子都能被加精啊!有 ...

我和迅维没有什么关系,一个帖的精华与否完全是看发帖内容的的含金量,如你有什么好的技术帖,,有含量的帖,发上来,我肯定是满分给你加上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迅维没有什么关系,一个帖的精华与否完全是看发帖内容的的含金量,如你有什么好的技术帖,,有含量的 ...

帖子好与不好,完全取决于读帖者,读帖者认为可以就给你加分,支持的人多了系统是会自动加精的,与迅维内部人没半毛关系,这当然要你的帖子有看点,不然谁给你加,肯请高人把你的降龙十八掌都使出来,也让我们这些新人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这个电容失效就要过压呢?

电容有虐波作用,失效后,电感后断有交流成份也就是脉冲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这方面的资料分享下

这方面的资料我真没有

网友:
嘿嘿,不好好意思,我并不是那意思,还请兄弟切莫生气!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呵呵,,不过感觉你懂的东西的确不少!

网友:
个人见意楼主就抓掉电来个详细的关于波波设置的详细图文教程,大家就顶到他爽,同意的签名。饼哥没意见吧

网友(2013-12-02):
很不错     超近路啊     经验

网友:
示波器买来也快半年了,一直是一知半解的状态。。。。。真想去实地培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