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电池掉电

楼主(2013-11-02):
笔记本用电源适配器供电(不装电池),电脑正常工作。如果用电源适配器供电(装上电池),电脑开机后进入系统不到3分钟电脑自动掉电关机。请问是电池的原因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想是电池的问题,还有要看适配器功率足不足,你可以做个测试把电充饱和了再开机试试就知道了

你说的正是我想的,,估计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等待主楼上次最终结果,学习一下··

网友:
像你说的情况,一般用适配器的时候使用的供电都是由适配器提供,由于在插上电池时瞬间开始给电池充电,如果因为功率不够带不动负载就不会等到3分钟才掉电~

网友:
主板问题,我修过

网友:
充电电路,电池侦测信号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一块新电池试试,如果问题依旧,肯定是充放电电路的PWM反馈电路的某个电子元件出问题,也不排除放电芯片坏。

网友:
是原装电源适配器吗?是的话应该是电池充电电路或者电池本身漏电

网友:
主板问题比较大一点

网友:
个人认为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来在工厂里已经发现有空焊了

网友:
有可能是适配器和电池的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一直都没有管它,一直插着适配器用,因为机器有5年了,灯到适配器供电也不正常了再一起整。或者什么时候到淘宝上面淘一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原装的电源适配器

那你查查充电电路

网友(2015-08-09):
我今天也碰见一个,不知道那里问题,也没有电池换

网友:
应该电池有问题。。

网友:
你换换电池好的试试也可以,我遇到过是插上系统蓝屏

网友:
下次这个问题就不要发表了。。。

网友:
八成是电池不好了吧,或者是主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6-04-21):
电池问题,今天碰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