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5 开机显示三星LOGO 掉电

楼主(2013-11-02):
三星 R25E 开机到三星掉到0.3几 不关机就这样反复  BIOS写过 加过显卡   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0.3明显是电压没出来,先查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有大电容哦

网友:
开机显示三星LOGO 掉电 应该电压全出来了   掉电到0.3几 再升到1.几 出现 LOGO 再掉电到0.3几  反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