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10开机就卡在LOGO那了

楼主(2013-11-02):
谢谢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3295发此贴的小胡,接机看到这个情况我都准备干南桥了,拆机发现南桥已经被干过了,就没做了,应该是上家没弄好吧,然后看到此贴说是USB引起的,我检查发现有个USB口里面的针弯了,用夹子直接夹断,开机正常进系统了,呵呵。大家遇到了,也要注意这个情况

网友A:
这种机器见了很多了,反正只要是THINK的卡LGO先看U口没错的。

网友:
学习中,谢谢分享............

LQW52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修过410k显卡虚了卡logo的

网友:
那就慢慢查 啊有点阴暗咋整啊 啊

网友:
ahi啊挥发后悔同事

网友:
修好请告知

网友:
过来学习下咯

网友:
谢谢分享  我这样的新手怎么也不会想到USB

网友:
这个可要记下   碰到这种可以仔细检查下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出问题了。。

网友:
卡LOGO一般为南桥或者南桥外设

网友(2013-12-08):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见了很多了,反正只要是THINK的卡LGO先看U口没错的。

真的是要学习下了

网友:
哈哈哈,嗯,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蛮奇怪的,是USB端口没设计好还是怎么回事,反正能来钱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