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9不触发

楼主(2013-11-02):
同行送修东芝M609不加电,插可调电源待机0.005A,按开机开关没有反应,拆机量开关没有电压,主板板号是DABU1MB16EORV:E。找到一张M600 M607的图纸大致一样的图纸,电压管理芯片ISL6236没有输出3.3v 5v电感电压,量芯片引脚6脚VIN 19V  7脚LDO 5V 14脚EN1和27脚EN2只有0.54v不正常,14脚和27脚的开启信号是同一个信号是3V5V_EN,它是芯片的LDO脚给的电压,正常是ISL6236芯片自动产生开启信号,开启PWM电路的3.3v 5v电压的,还有3V5V_EN信号还受控于SYS_SHDN#是系统关闭信号,它是受控于温控保护电路的,要想排除是那个热敏电阻坏了就不好找了,没有点位图,只好去掉PR136 0奥姆电阻,电源管理芯片不受控于温控电路控制直接产生3.3v 5v,开关脚有了3.3v电压拉低它的电压就触发了,上CPU  内存东芝的LODO画面出现了。
总结:东芝M609温控电路的拉低了3V5V_EN信号使电脑的开关脚没有了电压造成了不触发的故障!

Toshiba(东芝) M600 BU1 ICH7 Guanta.pdf

我看的图纸

网友:
遇到过两台东芝机,不装CPU机器不触发,应该也是与温控电路有关系,说不楼主装U开机也就触发了。

网友:
路过学习。。。。。。。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
10065234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_SHDN#这个信号  应该是 EC 相应  引脚 发出 管理 系统 3.3v 5v供电的

在我看的这张图纸上不是EC控制SYS_SHDN#,维修过程中我在主板上跑了一边,的确不受EC的控制,因为图纸和实物有区别,我也不是相信这张图纸,开关没有电压,EC好像是也没有供电吧,好像开关电压和EC的供电是同一级别的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3V5V开启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的LDO提供的,不受EC控制吗,哪么这个电源芯片的哪个供电或者信号受控于EC呢?不可能没能受控于EC的吧,谢谢指导!

网友:
想找到哪个热敏电阻有问题确实很难,有十多个串在一起呀!去掉PR136,机器正常使用,也算是一个取巧的维修方法,一般不会出现高温现象,也用不上这个过温保护自己关机的功能。

网友:
这样也行  真的和感谢楼主分享 下次我碰到 我也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要0欧电阻还是去掉温控芯片

网友:
拆了就行   啥温控 都不靠谱

网友:
LZ还是要维修的啊,现在客户难说话不说,你要说了拆了过热保护关机这个功能,马上就不干了,你要不说客户那个蠢啊,觉得没事就一直用,要运气不好,他舍不得出清灰那个钱,或者风扇坏了什么的,那就玩大了,如果良心过得去,保修三个月,绝对不会找到你的,若没过三个月,那就真的玩大发了、

网友(点评):
同感,呵呵,不过把散热搞好的话,一般3个月不会有问题,而且维修主板只包一个月把

网友:
如果没有温控电路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