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要怎么检测

楼主(2013-11-03):
MOS管要怎么检测 在板上是不是要量阻值 谢谢

网友:
一般在板上测量不是太准确,测量之前要先短接几个脚放电,G-D,G-S,D-G,D-S,S-D,S-G测量6次,只有一次值为500左右就是好的。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把,我师父只要测个DS脚,在500左右就说明是好的

网友:
在板子上可以对比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把,我师父只要测个DS脚,在500左右就说明是好的

一般是测量DS极的

网友:
DS极都相连,测一个管就行,G极不连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