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板号 一样 是不是BIOS 就通用啊

楼主(2013-11-03):
请教大家,笔记本板号 一样   是不是BIOS 就通用啊

网友:
这个可以肯定是的。

网友:
谢谢了,那个型号的死活找不下
找了个 刷了关不了机
试试这个板号一样的

网友:
要注意有独显与集显之分哦??

网友:
板号一样就行了

网友:
板号一样 一个是CQ32-107TX     一个是D3V-4125TX     不通用啊
刷了开机一会了才显示  还关不了机
两个板号都是6050A2371701 MB-A01
谁有CQ32原板的 给传个

网友:
集成独立要分啊

网友:
没问题的 放心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