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左半部暗,右半部发亮??

楼主(2013-11-03):
       前几天接手的一台假三星19液晶显示器,通电后发现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器,拆开后,发现是一台假的三星显示器,是用那种通用高压板接的灯管,于是换成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后,加电,发现屏幕亮了,但是出现左半部暗,右半部亮的现象。
       于是,又单根测量灯管的亮度,发现这四根灯管的亮度都是一样的,没有出现左右不一样的情况。这是哪儿的问题,难住 了。谁遇到过,麻烦给讲解一下。。。

网友:
查一查驱动板,如果可以代换就代换一下驱动板试试,还有就是进菜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我就遇到过一台杂牌的21.5,也是正中间分开一半暗一半亮,我也以为屏出问题了,最后才发现,客户自已乱按,同时按下了多个按键,出现的一个明暗对比画图,最后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OK了。

网友:
我还是感觉屏坏了。。。因为昨天有个笔记本的屏坏了,一半明一半暗~楼主出结果告诉我们的。

网友:
会不会你换的通用高压条功率不够

网友:
你插上屏线,插上vga看灯管亮度。我感觉高压板电压不够,有一次高压电容鼓了就是楼主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
通用高压板肯定是可以用的。因为这一台19寸的,我在22寸的上面都用这种 高压板的。没有问题的。
驱动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求解

网友:
屏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不行屏坏了

网友:
很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外接12V电源的显示器和这个现象一样。换个12V电源好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我把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