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笔记本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3-11-03):
本人维修一台 惠普G4笔记本,开机显示一切正常,但是装不上系统,用XP安装版GHOST版都试验了,GHOST版释放半截死机,安装版也是半截死机,硬盘内存都换过,故障依旧,求高手帮忙判断故障点,十分感谢!

网友:
怕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HPG4的笔记本有没有装过WIN7的系统,如果硬件上没有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系统的版本上,还有就是PE能进吗,如果能进PE,安装系统过程中取消所有驱动的安装,最好装最新出的WIN7试试。

网友:
桥加焊
测内存工作条件
测各路供电,
这机器原始故障估计是死机。想换系统结果装失败了。

网友:
估计是BIOS版本的问题,建议先升级一下BIOS

网友:
装W7试试啊。。。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现在就去安装WIN7试试看

网友:
硬盘全格,硬盘模式调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在解压驱动的时候出现的  如果是就说明是么个硬件引起的 比如显卡 网卡 声卡都有可能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如果不行。估计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楼主 这机器的原始故障时什么

网友:
安装版的WIN7,能释放完成,走到最后一步安装完成的时候就又死机了,我正在做桥!测试完成汇报结果

网友:
估计cpu那一块出了问题,极限出问题容熙出像楼主这样的故障,换cpu或者查供电吧

网友:
安装版可以吧......

网友:
这机子扇热很垃圾、温度高也会死机、你最好还是看看温度处理好没有、还有就是装系统的时候所有驱动不要打看看会不会死机

网友:
装WIN7,不上驱动,然后进系统用驱动精灵下,如果还不行,一定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兄弟们啊,我这机器就装不上系统啊,XP,WIN7都装不上,XP释放就死机,WIN7,走到最后完成安装的部分也是死机,所以谈不上装系统,最后的结果就是用户等不上维修了,换板子处理了!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hp这电脑不好搞

网友:
楼主英明神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