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G41R M/B

楼主(2013-11-03):
戴尔MIG41R M/B 主板,第一次开机不亮,风扇狂转。等几分钟拔掉电源在开,就正常了。请高手帮忙
掉电
风扇狂转
戴尔

网友:
跑什么代码

网友:
你所的能不能详细点啊。

网友:
看来在工厂里已经发现有空焊了

网友:
第一次开机,内存 CPU 供电 都没有 也不跑码。等一分钟拔掉电源 在开 就能用了,开一天也没事

网友:
只要风扇狂转 就不亮机、如果风扇正常转 就能开机

网友:
在补充 南桥 北桥 都加焊过,故障不变。CPU供电芯片 IO 都焊过了
。现在怀疑内存供电芯片,这个主板是内存电压先开启,然后是CPU 供电是吗。请指教。要是谁有这个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LOS 刷过了 不行 今天早晨又做CPU座 还是不行,主板电容也换了新的。没法了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是不是电源坏了 戴尔品牌主板不好修,大件坏的少,在仔细看看吧

网友:
同样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