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0T-D3L 检测卡00

楼主(2013-11-03):
新装机子刚拆封的,检测卡00 接通电源有一段时间了CUP温度没变化是不是CPU不工作啊?
还是主板不供电?
cpu

网友:
你12v供电线插了没?

网友:
估计是4PIN供电没插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检查时钟、复位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没插cpu,无12伏供电

网友:
刷新个BIOS 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难修的啊。

网友:
cpu坏掉也会这样的,换个cpu试试,

网友:
新装的一般是主板吧,换主板试试

网友(2016-11-17):
是不是你电源没插完线?

网友:
电源,内存条都插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