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一段时间就自动重启,问题出在主板上,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3-11-03):
有两片主板都是同一个情况,开机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重启,而且频率逐渐频繁。通过排除法,已确定是主板问题,我想请教各位大神,到底是主板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呢?怎么修?

网友:
重启》?首先鲁大师跑温度,先排除cpu显卡温度过高的原因

网友A:
如果不是cpu高温,那就是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cpu高温,那就是桥虚焊

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看下cpu供电 和电容

网友B:
检查CPU供电电路或者换一个CPU供电IC

网友:
1如果是台式机吧 重启键弄掉         2  笔记本测测温度  是不是灰堵死还是啥的

网友:
怎么解决板卡级维修的话就是直接换

芯片级维修 的话就是按照主板的维修步骤找原因

有可能是CPU或桥温度太高导致的

网友:
先查温度,然后看电容,CPU供电 供电不足经常会这样

网友:
有道理啊,CPU供电不足肯定会出现重启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CPU供电电路或者换一个CPU供电IC

好的,我检测一下

网友:
重启的话 个人觉得应该与显卡的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