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a ver:2.0a主板跑d1 96

楼主(2013-11-03):
ecs 945p-a ver:2.0a无复位,后测得无CPU供电,测ad3181 en,vcc,rt都正常,就是无驱动信号输出,更换芯片后CPU供电正常但跑d1 96,原以为bios程序损坏,换过也不行,这原来d1能点亮屏了哈

网友:
据说跑D1是IO问题

网友A:
板子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 好了?

好了啊,让我纠结了好久,还刷过bios,干过座子跟桥,原来就能点亮

网友A:
   还是要细心那

网友B:
D1是内存哦,你的应该是跑98,你那是4位的卡,D1是前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细心那

是啊,我换几张诊断卡都不行,还查了好多资料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是内存哦,你的应该是跑98,你那是4位的卡,D1是前一步。

呵呵,是滴,不过板子就到这儿亮了

网友:
学习了 看来要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