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科越A3N58无CPU供电,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勿喷

楼主(2013-11-03):
一块科越A3N58,AM2的板子,本来是好的,朋友试电源时不小心弄冒烟了。插上诊断卡,无待机电压,仔细查看了一下,在PCI槽旁边的1117芯片面上有个烧焦的小黑点,估计就是这个冒的烟了。找了块废板拆换之,待机出来了,按下开关,触发了,不跑码,测CPU无供电。CPU供电是主控芯片8802A加驱动芯片BD-DL,测8802工作所需的条件都满足,26脚27脚都有波形发出,只有28脚没波形,以为8802坏(其实是8802替BD-DL背了黑锅),于是乎在废板上找了一颗换之,还是28脚无波形。心想两块芯片不会这么巧都坏一样了吧,都是28脚没波形出来?于是想想问题可能出在BD-DL这个芯片,于是把BD-DL吹掉,拔掉小4口12V供电,按开关通电,再测8802的28脚,波形出来了,看来还是BD-DL搞的鬼。找废板上一样的芯片换上,开机触发,8802的28脚还是有波形,问题的确还是出在BD-DL上。找了块坏的CPU插上,按开关,跑码了,量CPU供电1.4V,正常了。换上好U,插上内存,点开关,亮机,此机至此修复。

网友:
BD-DL应该是个驱动芯片吧。。。。怎么会烧到它了呢?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不错 ,学习,楼主挺厉害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也不太清楚怎么会烧到它,但的确是它烧了,因为后面我换上原来的8802上去,原来的这颗8802也是好的。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网友A:
“找了块坏的CPU插上,按开关,跑码了”? 坏U也能跑码?

网友:
看来在工厂里已经发现有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块坏的CPU插上,按开关,跑码了”? 坏U也能跑码?

我这块坏U可以跑码,只是点不亮机而已,为安全起见,先拿块坏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