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FI WIN7安装u盘的制作方式

楼主(2013-11-03):
UEFI是一种新的接口标准,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组在 OS 加载之前(启动前)在所有平台上一致的、正确指定的启动服务,被看做是有近20多年历史的PC BIOS的继任者。
而对应UEFI,硬盘就要改为gpt的模式,否则将无法识别启动系统。
gpt 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新的分区管理模式, 就如现在一般使用的  MBR。

以下是一些,帮人在UEFI方式上安装win7 得到的经验
1、Gpt 与 MBR的区别  , MBR 只有64字节的分区表, 只能分最多4个主分区,需要更多的分区则需要使用扩展分区的方法。而Gpt 无法分 扩展分区, 而可以分超过4个主分区。安装系统时,Gpt 必须留有一个保护分区(不同于win7的100M保护分区)。
2、Gpt安装win7后,可能会发现,我的电脑里面显示的只哟一个系统盘,需要自己手动的通过计算机管理工具,将余下的分区挂载到盘符上。
3、在这种方式下安装的win7,无法通过现时流行的刷bios激活系统,不过win7企业版、专业版,可以通过KMS的方式来激活。
4、在UEFI方式下安装系统,如果硬盘不是Gpt的不能安装,需要将分区清空,并转为Gpt。

将硬盘转为Gpt的方法:
在 安装过程中,到了硬盘分区的步骤,按shift+F10 调出命令行,使用 diskpart 进入到win7自带的分区工具,
命令:
list disk     ------>    显示电脑中所有的硬盘(看好需要转Gpt的硬盘的标号)
select disk XXX     ------>   选中一块硬盘 (如 硬盘标号为0  就是  select disk 0)
clean  -------->   清空硬盘 ,包括了当前分区信息也会被清空
convert  gpt   ------>  将硬盘装换成Gpt
(当然,不想Gpt想用传统方式的,也可以在这里得到帮助,基本前3个步骤不变,将第四个改为 convert mbr)

制作win7 UEFI  U盘安装盘的方法:
按照 一般的将win7 写到u盘(可以是windows7  USB  download tool 或者直接 软碟通 写入硬盘的方式  将win7 ISO写入到U盘)
但是这样做完的U盘不支持EFI启动, 无法安装在GPT分区上. 所以需要处理一下.
首先, 把U盘上的所有文件复制出来, 放到硬盘上.

然后格式化U盘, 选FAT32.

之后把文件全部复制回去.

然后使用7z或者好压, 打开U盘\sources\install.wim文件, 注意不要修改此文件! 打開压缩文件中的 \1\Windows\Boot\EFI\ 这个目录, 找到bootmgfw.efi, 复制出来, 并重命名为bootx64.efi.

之后在U盘里找到\efi\Microsoft这个目录, 把boot文件夹复制到上一级目录去, 也就是\efi\boot, 并把bootx64.efi也放进这个boot文件夹.

完成了, 现在这个U盘就可以被主板认为是UEFI启动设备了.

网友:
如来如此啊.!!!

网友:
印象中是可以激活OEM Win7的,记得是一台华硕B75主板,240G OCZ 饥饿3做系统盘。
PhoenixTool修改P8B75主板BIOS,240G饥饿3用的就是GPT,Win7家庭基础版 X64安装盘ISO文件用Ultra ISO弄到U盘上,开机时按F8键选择UEFI (U盘名字),装完后用“26oem_Vista_Win7_up”导入完证书和序列号就直接显示激活了。
不过这种方式安装的,无法使用TrueImageHome做系统还原。
但U盘给OCZ装Win7真的很快,从U盘启动到Win7桌面出来是6分钟左右!以至于做备份好像也不是那么必要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