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 A550-I5 不触发

楼主(2013-11-03):
3.3 5V 待机都有,公共点的电压也出来了, 开关电压也有,IO3,3V也有,就是不触发。 BIOS刷过了。 IO加焊了。南桥 烘过了, 还是不行, 求助啊,大神们

网友A:
是不是到0.012 左右

网友A:
电源灯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亮着。。

主板上的灯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到0.012 左右

待机0.01  不触发

网友:
没有修过,路过

网友:
查工作条件呀?

网友:
换个IO试一试

网友:
EC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南桥的供电时钟     是否有问题啊  要不换个EC试试

网友:
有没有看EC的条件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 一模一样的 正在维修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