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到0.18就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3-11-03):
进水机。。。开机后发现Q102击穿,D22击穿。。。。于是在别的板上拆了2个料板上的换上,换上之后能正常开机使用。。。结果用了一天左右又出问题了这次是电流到1.8掉电(裸板),跑了下电路,只查到了Q102的第二脚对地阻值为13,显然不正常。。但是把Q102拆了,对地电阻R780也拆了还是短路。。查到图纸上Q102是连接到Q408的,于是把Q408也拆了,但是还是13的对地阻值。。。没思路了,求老师们指点下!!

网友:
烧吧应该行

网友:
短路 只能烧

网友:
完全没看出来Q102是怎么连在Q408的,既然EC_ON短路肯定是要找到他的发出端,然后断线法,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啊

网友:
烧鸡啊 电流限制在0.5A 再用嘴唇添哪里发烫就拆哪个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还要用嘴唇....楼上真是高手啊。以前一定经常用啊。哈哈用手摸摸就可以了饿。

网友:
你要这样想没用嘴唇在吻钱,不是吻机器呵呵

网友:
烧鸡,通用手段,当然烧完后不要用嘴舔哈哈

网友:
呃。。。。修笔记本我是新手,有没有详细介绍烧机法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