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求救啊。

楼主(2013-11-03):
HP 520 开机进入系统桌面 键盘按几下才能正常使用键盘  换了键盘还是那样子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情况。 听客户说机子放了长期时间没使用。

网友:
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先放电 不行在做系统 试试

网友:
在PE系统正常 就是进入系统桌面就出现了。真搞不懂这个怪病

网友:
搞了几天,客户晚上要过来取货  求思路 刷过BIOS  手头没IO芯片 来不及定了  不想动南桥。有没有其它办法啊。

网友A:
拆开看看没有没进水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没有没进水的痕迹

看过了,没进过水,接口也清理过。 先去吃饭  一会儿把主板拿 去用清水洗一下  再不行仍回给客户了。

网友:
既然进PE正常  按理说就是系统的问题  进BIOS设置看看  回复一下出场默认值

网友:
那就定格EC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