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无复位,已修复

楼主(2013-11-03):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V星板MS-7529(G31TM-P21),说给别人修过了,从板上看南桥被焊过了,还有北桥旁边的5脚管也被换过了,于是直接上电看,诊断卡无复位,接下来测全板供电,内存1.5V 、桥供电只有0.45明显不正常,手上有图纸就不跑线了,打开了图 从图上看,就知道是运算+场管的控制方式了,接着测量了一下LM358的第5脚,电压不正常,再看图,第5脚跑到了所为的5脚管 这个5脚管在北桥左边,手上刚好有一样的料板,就不管那么多了,直接换,通电,跑码显示

网友:
V星主板这问题比较多

网友:
bios 出错了

Rngon -4 山寨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最怕V星的主板,返修跟没返一样坏。

网友:
修的真简单呀

网友:
我看到 X  是不是 不装的意思?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表达的不够流利啊。

网友:
看来在工厂里已经发现有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