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E3 用独立显卡点不亮显示器

楼主(2013-11-03):
主板其他地方一切正常 插上测试卡通电主板能从D1跑到2R 然后就2E显卡过不去 有显卡报警声  ,主板北桥我也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吧用的主板  不是单桥的 有南北桥分开的,一共有5个这样的主板  奶奶的都是同样这个问题 到现在一个也没解决

哪位 兄弟修过这样故障的主板 请教请教,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引起的   只要搞定一块其他的应该都一样

补充内容 (2013-11-4 10:30):
现在用假负载测试了AD数据地址线 每条阻值都在820,供电12V和3.3V也有,时钟0.4V,复位3.3V 系统总线3.3V 这些都有,怎么主板就是点不亮 接显卡报警,显卡肯定好的换 了几个了  北桥也焊过

网友:
楼上的 小心被扣分,  BIOS刷过吗?  换显卡试过吗   显卡插槽AD线对地值 打过吗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查下PCI-E供电.
电压是多少.是主板上的稳压哦不是12和5

网友:
查下PCI-E供电.
电压是多少.是主板上的稳压哦不是12和5,测那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