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电源适配器短路保护!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3-11-03):
事情经过:前段时间,同学那来一台E43,说是不定时掉电!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温度极限测试,正常!重做系统了,故障依旧!于是考虑外设,拔下适配器,用电池无法开机,判断电池坏!拔掉电池,单独接适配器,故障依旧!换了一个电源适配器,正常了!于是开机状态测试,结果过了几个小时候,适配器电源灯闪烁,笔记本直接不加电了!查网上资料,可能是主板短路导致电源适配器短路不保护不工作了!求各位老师根据经过给分析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是主板的那部分出故障了!先谢谢了!

附主板电源接口部位的照片

网友(点评):
欢迎新会员,加入讯维,要想彻底了解掌握笔记本维修方法,光靠问是不行的,欢迎来到讯维实地培训

网友A:
电池不开机应该也是主板的问题  像现在不开机主要查主板短路  特别是保护隔离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开机应该也是主板的问题  像现在不开机主要查主板短路  特别是保护隔离那块

谢谢您!麻烦您再给指点一下重点需要查哪几个元件呢?

网友A:
先对地测量一下各大电路电感阻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  还有就是保护隔离那块的MOS管需要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对地测量一下各大电路电感阻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  还有就是保护隔离那块的MOS管需要量一下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这样问题不太好找啊,做起来简单,说起来,怎么都说不明白。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要好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要好好查一下

谢谢各位指点!以前鼓捣过台机主板,笔记本的第一次搞!边学边弄把!呵呵

网友:
测有3 5V没有啊,保护隔离先查

网友:
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
你电脑之前不是掉电,后面有成了不加电……你换的适配器规格是多少啊?

网友:
是不是19V短路了哦

网友:
找图纸查电路,这样纸上谈兵无意义

网友:
充放电芯片估计有问题~~~